Linux ed命令

楼主(2021-09-09):
Linux ed命令是文本编辑器,用于文本编辑。

ed是Linux中功能最简单的文本编辑程序,一次仅能编辑一行而非全屏幕方式的操作。

ed命令并不是一个常用的命令,一般使用比较多的是vi 指令。但ed文本编辑器对于编辑大文件或对于在shell脚本程序中进行文本编辑很有用。

语法

ed [-][-Gs][-p<字符串>][--help][--version][文件]

参数:

-G或--traditional 提供回兼容的功能。
-p<字符串> 指定ed在command mode的提示字符。
-s,-,--quiet或--silent 不执行开启文件时的检查功能。
--help 显示帮助。
--version 显示版本信息。

实例

以下是一个 Linux ed 完整实例解析:

d              <- 激活 ed 命令
a                 <- 告诉 ed 我要编辑新文件
My name is Titan. <- 输入第一行内容
And I love Perl very much. <- 输入第二行内容
.                 <- 返回 ed 的命令行状态
i                 <- 告诉 ed 我要在最后一行之前插入内容
I am 24.          <- 将“I am 24.”插入“My name is Titan.”和“And I love Perl very much.”之间
.                 <- 返回 ed 的命令行状态
c                 <- 告诉 ed 我要替换最后一行输入内容
I am 24 years old. <- 将“I am 24.”替换成“I am 24 years old.”(注意:这里替换的是最后输的内容)
.                 <- 返回 ed 的命令行状态
w readme.text     <- 将文件命名为“readme.text”并保存(注意:如果是编辑已经存在的文件,只需要敲入 w 即可)
q                 <- 完全退出 ed 编辑器

这是文件的内容是:

at readme.text
My name is Titan.
I am 24 years old.
And I love Perl vrey much.

网友:
Linux ed命令是文本编辑器,用于文本编辑

网友:
ed是Linux中功能最简单的文本编辑程序,一次仅能编辑一行而非全屏幕方式的操作

网友:
    ed命令并不是一个常用的命令,一般使用比较多的是vi 指令。但ed文本编辑器对于编辑大文件或对于在shell脚本程序中进行文本编辑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