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求解单位脉冲响应

楼主(2021-09-09):
MATLAB提供了专门用于求LTI离散系统的单位脉冲响应的函数:

  • h=impz(b,a,k)

其中a=[a0,a1,a2,…, an],b=[b0,b1,b2,…, bn]分别是差分方程左右的系数向量,k表示输出序列的取值范围,h就是系统的单位脉冲响应。

  • k=0:10;
  • a=[1,3,2];
  • b=[1];
  • h=impz(b,a,k);
  • stem(k,h,'.')

网友:
MATLAB提供了专门用于求LTI离散系统的单位脉冲响应的函数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