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 Tx和Rx pcb走线

楼主(2021-09-09):
    关于can的Tx和Rx pcb走线有哪些要求?走在一起好还是分开走好

网友:
    can为啥要用双绞线?然后你再思考PCB这么处理。

网友A:
    走在一起,线粗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走在一起,线粗点

Tx和Rx这样走线有什么考量?谢谢!

网友:
    走線越短越好

网友:
    CAN的TX和RX走线尽量保证有3-5W的距离,避免串扰,原理图最好在靠近各自发送端预留串阻,改善信号反射造成的过冲。

网友:
    TX,RX面包地,零层最好不要跨时钟信号或者CS信号

网友:
    没啥要求,随便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