层的编辑

楼主(2021-09-09):
    CAM350中对层的编辑功能基本包括增加/删除层、更改各层顺序、设置层的状态和参数、层组合等。

1.增加层:增加层有两种方法。利用菜单项Edit -> Layers -> Add Layers,或者在左边工具条点击快捷图标,在出现“Number of new layers”后输入需要增加的层数。

2.删除层:Edit -> Layers ->Remove Layers,选择要删除的层。

3.更改各层顺序:有时为了看起来方便想按一定顺序排列各层,可以通过菜单项
Edit -> Layers -> Reorder Layers来实现更改各层顺序的功能。调整顺序时先选中要调节顺序的层,然后移动鼠标到理想的插入点即可,最后按下Renumber排序。

4.设置层的状态和参数:查看、更改各层信息可以按下热键“Y”或利用菜单项
Tables -> Layers,层信息包括层的名字、层的类型、Flash/Draw颜色、层的状态(On/Off/Ref)、是否当前被激活的层、是否在最前面一层。

5.层的组合:在看Gerber时经常会需要同时打开某几层一起看,这时,利用某个热键一下子打开几层就会显的非常便捷。CAM350中“层组合设置功能”就能很好的做到有目的将几层并为一组简单的使用一个热键就能同时打开这组内所有的层。在CAM350中有四种不同的层组合选择分别为:User/Layer Stackup/Blind and Buried/MCM Technology。其中,User为通用的用户定义类型;Layer Stackup是在拼版过程中使用的层组合设置:Blind and Buried是配合Netlist的产生使用的;MCM Technology是专门针对MCM技术的基板的Gerber文件。这四种形式下的层组合设置功能可以通过Tables -> Layer Sets菜单下的四个选择来实现。

    由于Layer Stackup/MCM Technology和我们关系不大,这里仅介绍User和Blind and Buried两种方式。关于打开组合层的热键,CAM350是这样规定的,系统默认的热键为数字键0-9,从1开始为第一个层组合设置,依次类推,0则代表第10个层组合设置:当然CAM350可设置10个以上的层组合,但只有前10个可以通过热键打开。

    首先介绍User类型:打开Tables -> Layer Sets -> User菜单会出现“User Layer Sets”对话框:

    在左边的"Layer Sets"列表中是层设置的名称及其分配的热键数字。名称是在右边的“name”框中输入的。名字可以使用默认的,也可以自己定义,但是命名中不允许包含空格。一般在“Layer Sets"列表中显示的是“LS1:LyrSet_1<..Hot Key 1",但如果在其他三中类型(Layer Stackup/Blind and Buried/MCM Technology)中已有过设置,则将自动以下一个未使用的热键开始。如是以“LS1:LyrSet_1<..Hot Key 1"开始的,则表面热键1已经使用过。接下来依次点击右边数字按钮来加入每个Layer Sets中包含的层。如点击1按钮就会弹出“Layer List”的选择框,OK后该层就显示在1按钮右侧的框中,点击2按钮加入另一层,
重复这个过程直到所有的期望的层都被加入。如果还要在编辑一个层组合只要点击Add按钮然后重复刚才的操作即可。当然,点击某个Layer Sets按下Delete就可以删除该设置,也可以选择组内的各层。所有这些设置将被保存在*.CAM文件中以备下次使用。

    接着介绍Blind and Buried 类型:这个功能只有当Gerber文件中含有盲孔、埋孔信息时才有效。由于这个功能时配合Netlist的提取而设置的,必须在提取Netlist之前先设置层,只要先告诉系统Blind and Buried在哪个层组合,才能提取正确的Netlist。具体实现过程与User类型类似,打开Tables ->Layer Sets -> Blind and Buried菜单项,出现“Layer Sets For Blind and Buried Via"对话框:

    Layer Sets的命名及层的加入都和前面讲的一样,只是还要调入两个钻孔文件。点击“Thru Drill”按纽并选择通孔钻孔文件,再点击“Drill Data”选择相应的文件。当“Blind and Buried”类型的层组合设置成功后,在“Layer Table”对话框下方的“By Layer Set”按钮才会生效。

网友:
CAM350中对层的编辑功能基本包括增加/删除层、更改各层顺序、设置层的状态和参数、层组合等

网友:
关于打开组合层的热键,CAM350是这样规定的,系统默认的热键为数字键0-9,从1开始为第一个层组合设置,依次类推,0则代表第10个层组合设置:当然CAM350可设置10个以上的层组合,但只有前10个可以通过热键打开

网友:
Blind and Buried 类型:这个功能只有当Gerber文件中含有盲孔、埋孔信息时才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