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的输出电容是从大到小还是从小到大

楼主(2021-09-09):
    DCDC的输出电容到底是从大到小还是从小到大。

楼主:
    输入电容是没有疑问的,输出有不同的说法,两种方式的理由是什么

网友:
    一般从大到小

网友:
    有升压也有降压

网友:
    一般情况不管是输入还是输出都是先过大电容再到小电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