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设计中,如何避免串扰?

楼主(2021-09-09):
PCB 设计中,如何避免串扰?

网友A:
串扰是怎么个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串扰是怎么个干扰?

不要那么多为什么,不知道先去弄明白

网友:
变化的信号(例如阶跃信号)沿传输线由 A 到 B 传播,传输线 C-D 上会产生耦合信号,变 化的信号一旦结束也就是信号恢复到稳定的直流电平时,耦合信号也就不存在了,因此串扰 仅发生在信号跳变的过程当中,并且信号沿的变化(转换率)越快,产生的串扰也就越大。 空间中耦合的电磁场可以提取为无数耦合电容和耦合电感的集合,其中由耦合电容产生的串 扰信号在受害网络上可以分成前向串扰和反向串扰 Sc,这个两个信号极性相同;由耦合电 感产生的串扰信号也分成前向串扰和反向串扰 SL,这两个信号极性相反。耦合电感电容产 生的前向串扰和反向串扰同时存在,并且大小几乎相等,这样,在受害网络上的前向串扰信 号由于极性相反,相互抵消,反向串扰极性相同,叠加增强。 串扰分析的模式通常包括默认模式,三态模式和最坏情况模式分析。默认模式类似我们实际 对串扰测试的方式,即侵害网络驱动器由翻转信号驱动,受害网络驱动器保持初始状态(高 电平或低电平),然后计算串扰值。这种方式对于单向信号的串扰分析比较有效。三态模式 是指侵害网络驱动器由翻转信号驱动,受害的网络的三态终端置为高阻状态,来检测串扰大 小。这种方式对双向或复杂拓朴网络比较有效。最坏情况分析是指将受害网络的驱动器保持 初始状态,仿真器计算所有默认侵害网络对每一个受害网络的串扰的总和。这种方式一般只 对个别关键网络进行分析,因为要计算的组合太多,仿真速度比较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