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线选的快捷键有人知道吗,就是拉一条线,然后线上元器件都被选中?

楼主(2021-09-09):
请问线选的快捷键有人知道吗,就是拉一条线,然后线上元器件都被选中?

网友:
不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
其实,我也没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
这是线选,快捷键SL,也可以设置成 键盘中的2

网友:
快捷键 SL;框选 sk?忘了我设置快捷键 小键盘数字3;反选 快捷键SO

网友(2021-10-26):
编辑里面有个选中,然后里面有不同的选择模式,找到你想要的那个,按着ctrl然后左键点击你想要的那个,设置一个快捷键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