函数信号发生器功能评析

楼主(2021-09-09):
函数信号发生器是一种信号发生装置,能产生某些特定的周期性时间函数波形 ( 正弦波、方波、三角波、锯齿波和脉冲波等 ) 信号,频率范围可从几个微赫到几十兆赫。除供通信、仪表和自动控制系统测试用外,还广泛用于其他非电测量领域。那么大家对函数信号发生器了解多少呢,今天安泰测试Agitek就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函数信号发生器的功能及优势。
一、双通道信号发生器的优势:
信号发生器的双通道可以相互独立输出,但往往在有些信号产生时我们需要两路具有延迟的信号。当信号发生器有两路输出时,可以内部直接设置两路的时延,而不用外接 10MHz 同步(使用同一时钟),一方面简化连接方式,另一方面能够提供精准的相位差关系。
双通道的 Rigol DG1000Z
另外当需要仿真差分信号时,双通道的函数信号发生器通过“通道设置复制”-“反相”,即可实现。
二、带示波功能的函数信号发生器
以前的信号发生器都不带输出波形显示功能的,一方面数码管屏幕也做不到;另一方面相关的回测技术相对空白。
老型号 DG1022U 数码管显示屏
仅显示界面好看得多,更是有了能回读输出波形的显示功能,这样就省了一台外部示波器。比如泰克的 AFG 上显示的波形会对 DUT 上的频率、幅度、波形形状和阻抗变化瞬时做出反应,能够实时观测输出回路上阻抗不匹配导致的问题,再也不用担心不清楚阻抗的情况下用示波器测量测不出真实的回路信号情况了。
三、自定义波形(Arb Waveform)
除了标准的通讯信号调制外,大多数的工程应用实际上都是各种形态各异的自定义信号。函数信号发生器支持这种自定义,但要注意自定义波形的点数决定了输出波形仿真的质量。一些 16kpts 点数的做简单的函数混合波形还行,真正的复杂波形或是高度还原的仿真信号就显得力有不足了。

网友:
大多数的工程应用实际上都是各种形态各异的自定义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