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egrep命令

楼主(2021-09-09):
Linux egrep命令用于在文件内查找指定的字符串。

egrep执行效果与"grep-E"相似,使用的语法及参数可参照grep指令,与grep的不同点在于解读字符串的方法。

egrep是用extended regular expression语法来解读的,而grep则用basic regular expression 语法解读,extended regular expression比basic regular expression的表达更规范。

语法

egrep [范本模式] [文件或目录]

参数说明:

[范本模式] :查找的字符串规则。
[文件或目录] :查找的目标文件或目录。

实例

显示文件中符合条件的字符。例如,查找当前目录下所有文件中包含字符串"Linux"的文件,可以使用如下命令:

egrep Linux *

结果如下所示:

grep Linux * #查找当前目录下包含字符串“Linux”的文件
testfile:hello Linux! #以下五行为testfile 中包含Linux字符的行
testfile:Linux is a free Unix-type operating system.
testfile:This is a Linux testfile!
testfile:Linux
testfile:Linux
testfile1:helLinux! #以下两行为testfile1中含Linux字符的行
testfile1:This a Linux testfile!
#以下两行为testfile_2 中包含Linux字符的行
testfile_2:Linux is a free unix-type opterating system.
testfile_2:Linux test
xx00:hello Linux! #xx00包含Linux字符的行
xx01:Linux is a free Unix-type operating system. #以下三行为xx01包含Linux字符的行
xx01:This is a Linux testfile!
xx01:Linux

网友:
Linux egrep命令用于在文件内查找指定的字符串

网友:
egrep执行效果与"grep-E"相似,使用的语法及参数可参照grep指令,与grep的不同点在于解读字符串的方法

网友:
egrep是用extended regular expression语法来解读的,而grep则用basic regular expression 语法解读,extended regular expression比basic regular expression的表达更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