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DC IR DROP与PDN仿真所包含器件问题

楼主(2021-09-09):
    在板级仿真的过程中,两种仿真包含器件如图,请大侠帮忙看一下所含器件是否正确,多谢!

网友:
    个人理解DC IR DROP仿真要包含U73和L8吧?PowerDC后仿里面反正是要设置的

网友:
    VRM和SINK的选择,取决于你要仿真哪个网络。

楼主:
    针对上面的截图,仿真的是供电给芯片的VDD电源

网友A:
    DROP 仿真是不包含电容的.PDN仿真才包含电容。

网友B:
    pdn你把电源加进去,你又电源芯片的spice模型么,一般也没有考虑电源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DROP 仿真是不包含电容的.PDN仿真才包含电容。

收到,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pdn你把电源加进去,你又电源芯片的spice模型么,一般也没有考虑电源芯片

    模型是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