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can Tx 和Rx pcb 走

楼主(2021-09-09):
    mcu和can transceiver之间的TX 和RX走线,走一起好呢还是分开好?谢谢

网友A:
    收发一般是要分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发一般是要分开的

    ok, 长度上需要等长吗?

网友:
    这个问题问的,什么叫分开?什么叫一起?等长,必须的

网友:
    差分线 应该走一起吧

网友(2022-04-12):
    分开即可,rx和tx之间无需等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