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提示未发现数据源名称并且未指定默认驱动程序ODBC数据源(64位)中已经设置好...

楼主(2021-09-09):
ODBC数据源(64位)中已经可以找到mdb选项,但是我选择好dbc路径,并在orcad中设置CIS configuration时,提示 未发现数据源名称并且未指定默认驱动程序。

我的操作系统是win10的,cadence是16.6版本的。

网友A:
    应该装32位的引擎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装32位的引擎驱动

32位的引擎也装过,会出现同样的现象

网友A:
引用 楼主:
    32位的引擎也装过,会出现同样的现象

那就在32位的引擎驱动上,重新生成与ACCESS数据库匹配的配置文件

网友B:
    什么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版本

    16.6装32位

楼主(2021-10-15):
引用 网友A:
那就在32位的引擎驱动上,重新生成与ACCESS数据库匹配的配置文件

    是的,重新生成了配置文件。现在已经可以使用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