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关于ALLEGRO PACKAGE DESIGNER的延时计算的问题

楼主(2021-09-10):
封装设计的层叠如下

问题描述:
1.走线在CU-2层,CU-1和CU-3都是地平面,DK统一为3.3,按照理论计算,传输速度是153.8ps/inch,但是根据APD自动计算的走线延时推算,传输延时只有128.9ps/inch,和理论不符。
2.切换到allegro PCB设计界面,同样的设置,按照软件自动计算的走线延时反推,传输延时和理论完美一致,都是153.8ps/inch。

请教高手,APD中为什么会和理论计算有差异?是封装有什么特殊考虑,还是就是软件bug?

楼主:
补充层叠设计图

网友:
    :lol:lol:lol:lol:lol:lol

网友:
    6. How was your support experi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