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在ADS中S参数可以仿真噪声系数吗

楼主(2021-09-10):
在ADS中S参数可以仿真噪声系数吗?

网友:
在低频电路中,元器件的尺寸相对于信号的波长而言可以忽略(通常小于波长的1/10),这种情况下的电路被称为节点(Lump)电路,此时可以采用常规的电压、电流定律来进行电路计算。

但是在高频/微波电路中,由于波长较短,组件的尺寸就无法再被视为一个节点,某一瞬间组件上所分布的电压、电流会不一致。因此基本的电路理论不再适用,而 必须采用电磁场理论中的反射及传输模式来分析电路。元器件内部电磁波的进行波与反射波的干涉使电压和电流失去了一致性,电压电流比为稳定状态的固有特性也 不再适用,取而代之的是“分布参数”的特性阻抗观念,此时的电路以电磁波传送与反射为基础要素,即反射系数、衰减系数、传送的延迟时间

网友:
先说噪声:这里通常是在ads中的s参数仿真环境下。当需要进行噪声计算时,要勾选s参数仿真设置里的“计算噪声”选项。重新计算s参数会发现,结果数据中包含了nf和nfmin。 nf:当前总噪声系数。 nfmin:最小噪声系数(在完美噪声匹配情况下)

网友:
    看一下别人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