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吉时利万用表DMM6500的比率功能测量功率

楼主(2021-09-10):
在TSP脚本和低电阻电流传感电阻器的帮助下,我们实现了一个有趣的应用,即使用DMM6500这样的数字万用表,通过比率功能测量功率。脚本基于的原理是,比率功能在一个读数中同时存储传感和输入电压的电压测量数据,然后显示输入电压与传感电压的比值。
比率功能比较输入端子上的电压与传感端子上的电压,输出它们的商,也就是输入电压除以传感电压。由于这一测量编码两个单独的电压读数,因此使用TSP脚本会有一些事情很好玩。
例如,在下面的应用中,比率功能在传感端子之间放一个外部低电阻并联电阻器,来测量功率。这意味着您可以使用传感端子和输入上的电压,来测量电流。有了这两个值,您可以计算给定电路任意一段的能耗。
但在此之前,您首先要解码比率测量,提取电压和电流读数。传感端子上的电压存储在“Full”样式缓冲器的“Extra Value”字段中,这个缓冲器用来存储读数(在这种情况下称为readingBuffer)。然后要把比率读数乘对应的传感电压读数,得出输入端子上的电压。
存储了两个电压后,可以把传感电压测量值除以并联电阻器值,得出电流。最后,获得给定时点上的电流和电压后,两者相乘,积就是能耗。功率读数可以输出到有源可写入缓冲器(powerBuffer)中,显示在屏幕上。这看上去似乎有点复杂,实际上只需要几行代码就能搞定,如下图所示:

网友:
脚本基于的原理是,比率功能在一个读数中同时存储传感和输入电压的电压测量数据,然后显示输入电压与传感电压的比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