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igrity导入文件失败求助

楼主(2021-09-10):
求助各位,请教一下,小弟导入allego的BRD文件失败了,报错如图,error编号32000016,请问有没有人知道什么情况,DRC是0,感激不尽!

楼主:
如图,请教各位

楼主:
自己给自己顶一下。。。

网友:
    可能是brd文件版本比你电脑上的Allegro版本高

网友:
你用SPDlinks小工具先把brd导成spd

网友:
需要先转成SPD,不能直接导入brd

楼主:
    已经解决,把BRD转成SPD解决的,谢谢楼上各位的解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把BRD转成SPD解决的,谢谢楼上各位的解答!

brd咋转成的spd啊,求指导,我转的时候会报错: no extracta file is generat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brd咋转成的spd啊,求指导,我转的时候会报错: no extracta file is generated

    你去开始菜单有个东西叫SPDLINKS,用那个转

网友(2021-10-20):
引用 楼主:
    你去开始菜单有个东西叫SPDLINKS,用那个转

    嗯 我导不成功是因为加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