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学习嵌入式系统之基础知识

楼主(2021-09-10):
1、Linux 基础
安装Linux操作系统:Linux文件系统 ,Linux常用命令,Linux启动过程详解,熟悉Linux服务能够独立安装Linux操作系统,能够熟练使用Linux系统的基本命令,认识Linux系统的常用服务安装Linux操作系统,Linux基本命令实践,设置Linux环境变量,定制Linux的服务,Shell 编程基础使用vi编辑文件,使用Emacs编辑文件,使用其他编辑器。
2、Shell 编程基础
Shell简介:认识后台程序Bash编程熟悉Linux系统下的编辑环境,熟悉Linux下的各种Shell,熟练进行shell编程熟悉vi基本操作,熟悉Emacs的基本操作,比较不同shell的区别,编写一个测试服务器是否连通的shell脚本程序,编写一个查看进程是否存在的shell脚本程序,编写一个带有循环语句的shell脚本程序。
3、Linux下的 C 编程基础
linux C语言环境概述:Gcc使用方法:Gdb调试技术,Autoconf Automake Makefile,代码优化,熟悉Linux系统下的开发环境,熟悉Gcc编译器,熟悉Makefile规则编写Hello,World程序,使用make命令编译程序,编写带有一个循环的程序,调试一个有问题的程序。
4、系统开发基础
系统概述:交叉编译配置TFTP服务,配置NFS服务,下载Bootloader和内核,Linux应用软件开发流程熟悉系统概念以及开发流程,建立系统开发环境制作cross_gcc工具链,编译并下载U-boot 编译并下载Linux内核编译并下载Linux应用程序。
5、系统移植
Linux内核代码:平台相关代码分析,ARM平台介绍,平台移植的关键技术,移植Linux内核到ARM平台,了解移植的概念,能够移植Linux内核移植Linux2.6内核到arm9开发板。
6、 Linux 下串口通信
串行I/O的基本概念:Linux应用软件开发流程,Linux系统的文件和设备,与文件相关的系统调用,配置超级终端和MiniCOM能够熟悉进行串口通信,熟悉文件I/O,编写串口通信程序,编写多串口通信程序。
7、系统中多进程程序设计
Linux系统进程概述:系统的进程特点,进程操作,守护进程,相关的系统调用了解Linux系统中进程的概念,能够编写多进程程序编写多进程程序,编写一个守护进程程序,sleep系统调用任务管理、同步与通信Linux任务概述任务调度管道、信号共享内存,任务管理 API,了解Linux系统任务管理机制,熟悉进程间通信的几种方式,熟悉Linux中的任务间同步与通信编写一个简单的管道程序实现文件传输,编写一个使用共享内存的程序。
8、系统中多线程程序设计
线程的基础知识:多线程编程方法,线程应用中的同步问题了解线程的概念,能够编写简单的多线程程序编写一个多线程程序。
9、 Linux 网络编程
网络基础知识:Linux中TCP/IP网络结构,socket编程 ,常用API函数,分析Ping命令的实现,基本UDP套接口编程,许可证管理 PPP协议GPRS,了解Linux网络体系结构,能够进行Linux环境下的socket编程,熟悉UDP协议、PPP协议,熟悉GPRS使用socket编写代理服务器,使用socket编写路由器,编写许可证服务器,指出TCP和UDP的优缺点,编写一个web服务器,编写一个运行在 arm平台的网络播放器。
10、GUI 程序开发
GUI基础:系统GUI类型,编译QT进行QT开发熟悉系统常用的GUI,能够进行QT编程使用QT编Hello,World程序,调试一个加入信号/槽的实例,通过重载QWidget类方法处理事件。
11、Linux 字符设备驱动程序
设备驱动程序基础知识: Linux系统的模块,字符设备驱动分析fs_operation结构,加载驱动程序了解设备驱动程序的概念,了解Linux字符设备驱动程序结构,能够编写字符设备驱动程序编写Skull驱动,编写键盘驱动,编写I/O驱动,分析一个看门狗驱动程序,对比Linux2.6内核与2.4内核中字符设备驱动的不同Linux 块设备驱动程序块设备驱动程序工作原理,典型的块设备驱动程序分析,块设备的读写请求队列了解Linux块设备驱动程序结构,能够编写简单的块设备驱动程序比较字符设备与块设备的异同,编写MMC卡驱动程序,分析一个文件系统,对比Linux2.6内核与2.4内核中块设备驱动的不同。
12、文件系统
虚拟文件系统:文件系统的建立,ramfs内存文件系统proc文件系统devfs文件系统,MTD技术简介,MTD块设备初始化,MTD块设备的读写操作了解Linux系统的文件系统,了解Linux的文件系统,了解MTD技术,能够编写简单的文件系统为arm9开发板添加MTD支持 移植JFFS2文件系统,通过proc文件系统修改操作系统参数,分析romfs文件系统源代码,创建一个cramfs文件系统。

网友:
ramfs内存文件系统proc文件系统devfs文件系统,MTD技术简介,MTD块设备初始化,MTD块设备的读写操作了解Linux系统的文件系统,了解Linux的文件系统,了解MTD技术,能够编写简单的文件系统为arm9开发板添加MTD支持 移植JFFS2文件系统,通过proc文件系统修改操作系统参数,分析romfs文件系统源代码,创建一个cramfs文件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