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和三极管驱动电路

楼主(2021-09-10):
MOS和三极管驱动电路

1.用三极管Q4的漏电流为(3.3-0.7)/1K=3.6mA

2.用NMOS Q5的电流几乎为0,所以用NMOS省电相较于用三极管不是一个数量级

3.要注意NMOS的Vth,这里选择低压导通的NMOS,在1V上下的管子找到了

除了以上几点,用单片机去驱动NMOS,然后NMOS驱动PMOS会比用三极管驱动PMOS还有哪些好处?以

及需要注意的地方?

楼主:
三极管C和E反了  不好意思

网友:
MOS管理论上是不需要电流来驱动,但是您要考虑几个寄生电容的充放电

网友:
    很不错的内容

网友:
    好处呢,当然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还是建议大家设计电路时,电阻还是需要去计算一下,并确认自己每颗电阻的真正意图。
1. 三极管基极电阻用1K,这是设定三极管的基极电流的,你这个电路是需要三极管导通时工作于饱和区的,集电极由于是30k的电阻,电池嘛,给你按4.2v算?200uA的集电极电流足够了吧?三极管饱和区通常控制10倍的Ic/Ib,因为整个直流工作点小,再保守点吧,2倍嘛,基极驱动电流100uA够了,那你再算算,基极的电阻你为啥放这么小?
    2. 你PMOS源极的那颗30k的电阻是干嘛的,是用于防止PMOS的栅极由于静电荷累积或电源/负载的瞬变(主要是上/下电)时,导致PMOS误导通,那么,你低侧的NMOS为何没有与此原理对应的栅极接地的偏置电阻,那好,也偏置30K吧,你再算算,在工作时,这里需要提供多少偏置电流,好巧,也差不多是100uA。
    3. 低侧NMOS栅极的1K电阻对NMOS动作速度的影响,前面有坛友已经提到,不赘述,也许你想弄软启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