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09如何设置平面层某个电源到过孔的间距

楼主(2021-09-10):
如题,AD09如何设置平面层分割的某个电源到过孔的间距

网友A:
在走线的时候,按“Tab”键,将routing confict resolution下的current mode改选为ignore obsacles。

xy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走线的时候,按“Tab”键,将routing confict resolution下的current mode改选为ignore obsacles。

你没审题,平面层是负片的时候没法布线,而且我想知道的是平面层存在多个电源铜皮,只修改其中一个电源铜皮到过孔的间距的方法

网友(2021-10-27):
单独设置这个网络距离过孔距离多少的规则。不行就画ro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