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mbol里面添加属性

楼主(2021-09-10):
    自己可以在symbol里面自己编写一个属性吗?

楼主:
    怎么添加?

网友A:
    在属性编辑器里面定义才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属性编辑器里面定义才能行

    找到了,多谢

网友(2021-10-15):
    请问下属性编辑器在哪?我怎么也修改不了,在SETTING里面的默认属性好像不能自定义,在EDIT里面增加属性也没法增加?

网友:
    我用的是VX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