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走线

楼主(2021-09-10):
    在PCB板走线中有一种达尔文式走线是什么意思?望大佬求解

网友A:
    是开尔文走线吧。开尔文连接对与测量是非常有用的。开尔文的连接点必须在特定的位置,以减少杂散电阻和电感。 比如电流检测电阻的开尔文连接应该正好放在电阻焊盘上,而不是放在走线上的任意位置。 虽然在原理图上,将连接点放在电阻焊盘或某个任意点可能看起来是没有区别的,但由于实际的走线是有电感和电阻的,如果不使用开尔文连接,可能会导致你的测量无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开尔文走线吧。开尔文连接对与测量是非常有用的。开尔文的连接点必须在特定的位置,以减少杂散电阻和电感。 比如电流检测电阻的开尔文连接应该正好放在电阻焊盘上,而不是放在走线上的任意位置。 虽然在原理图上,将连接点放在电阻焊盘或某个任意点可能看起来是没有区别的,但由于实际的走线是有电感和电阻的,如果不使用开尔文连接,可能会导致你的测量无效。

    很感谢您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