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什么有的共模线圈主要给的是阻抗的参数,而有的主要给的是电感量和衰减dB的...

楼主(2021-09-13):
我看一些共模线圈的技术手册给出来的主要参数随着频率增加阻抗增加的对应关系,而有些主要给的是随着频率增加衰减dB增加的参数,,为什么,我主要用在电源处的EMC滤波,应该主要看什么参数

网友:
    帮忙顶下,还有例如485,422输出共模选型参数等

网友:
    调频参数,要程序控制

网友:
    你用它的目的是滤波,那怎么叫滤波呢,就是阻止你不喜欢的频段的信号,让它们不通过。
阻抗,是描述你选择的共模线圈对某个频率信号的阻碍能力的参数,衰减分贝是描述某个频率信号经过这个共模线圈后还剩下的能量(或电压)的比例,这个通常会在50欧系统(就是源阻抗和负载阻抗都是50欧)条件下定义(或测试)。
    所以这两个参数你可以理解为对共模线圈的同一个能力的不同的描述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