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线对AD采样影响大不大?

楼主(2021-09-13):
地线对AD采样影响大不大?

网友:
一般地线会是一大块敷铜,做到短粗,不要形成环路,会变成一个接收天线,最好使用线性三端稳压器供电

网友:
还是比较大的

网友:
地线太长出问题的。例如有的电流检测取样电阻,有一端接地。这个接地越长,越影响这个取样电阻的阻值,使在AD采样时,出问题。

网友:
    地线不干净采样出来的值也是有误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