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层信号如何分割?

楼主(2021-09-13):
我设计一个四层板,电源有3.3V,5V,12V的,如何在电源层进行信号分割?

网友:
    如果可以在一层分出来,就可以分在一层。

网友:
    我估计3.3v应该是主要的电源,所以把内电层一个设为 GND,一个设为VCC33,12V应该是i/o端口,尽量在VCC33这层的边缘画出一块12V。至于5V,把5V的器件集中放置 ,然后圈出一块给5V,或者5V直接在信号层用粗导线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