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软排线设计流程包含哪些?

楼主(2021-09-13):
FPC软排线设计流程包含哪些?

网友:
确定FPC软排线对应连接器的型号、厂家、规格书等,对所使用的连接器评估所要通过的电流、使用寿命、安装方式等是否能满足要求。

网友:
制作原理图封装及PCB封装,特别是PCB封装,首次要按照厂家推荐的来做,后期实际使用时有变更要及时更新封装。

网友:
设计时要先绘制原理图,元件的Comment可以使用厂家的料号,方便导出BOM,同时做好网络标号,再由原理图更新生成PCB。

网友:
对于电源网络,要注意通过的电流大小与线宽的关系, 注意差分线走线要包地,等长,等间距,保证阻抗,走线最好1对1的走,注意地线不要因为同样的网络标识就在BTB座子出直接连接。

网友:
FPC软排线过孔的尺寸孔径/焊盘0.2/0.4MM,尽量不要再小了,否则价格会上升,最小线径0.1mm,最小间距0.1mm,最小线宽0.12mm。注意FPC软排线的内层厚度为0.1mm,可以以此作为阻抗的计算数据。对于走大电流的线,铜厚度使用1.5盎司或者2盎司,同时注意大电流的过孔的数量是否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