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封装

楼主(2021-09-13):
高云FPGA芯片的封装
封装的作用与优点
安放、固定、密封、保护芯片、增强电热性能的作用,是沟通芯片内部世界与外部电路的桥梁——芯片上的接点 用 导线 连接到 封装外壳的引脚 上,这些引脚又通过印制板上的导线与其他器件建立连接。

封装对CPU和其他LSI(Large Scalc Integrat~on)集成电路都起着重要的作用,新一代CPU的出现常常伴随着新的封装形式的使用,经过一代代的发展,芯片面积与封装面积之比越来越接近于1,适用频率越来越高,耐温性能越来越好,引脚数增多,引脚间距减小,重量减小,可靠性提高,使用更加方便。

封装的常见类型
DIP双列直插式
DIP(Dual lnline-pin Package)是指采用双列直插形式封装的集成电路芯片,绝大多数中小规模集成电路均采用这种封装形式,其引脚数一般不超过100个。
特点:
适合在PCB印刷电路板上穿孔焊接,操作方便
封装面积与芯片面积之间的比值较大,故体积也比较大

组件封装式
PQFP(Plastic Quad Flat Package塑料四方扁平包装)
这种封装的芯片引脚之间的距离很小,管脚很细,一般大规模或超大集成电路都采用这种封装形式,其引脚一般在100个以上。用这种形式封装的芯片必须采用SMD(表面安装设备技术)将芯片与主板焊接起来。采用SMD安装的芯片不必在主板上打孔,一般在主板表面上有设计好的响应管脚的焊点。将芯片各脚对准相应的焊点,即可实现与主板的焊接。用这种方法焊上去的芯片,如果不用专用工具很难拆卸下来。

PFP(Plastic Flat Package塑料扁平包装)
该方式封装的芯片与PQFP方式基本相同。唯一的区别是PQFP一般为正方形,而PFP即可以是正方形也可以是长方形。
特点:
适合高频使用
芯片面积与封装面积之间的比值较小
操作方便,可靠性高

PGA插针网格式
PGA(Pin Grid Array Package)芯片封装
该形式在芯片的内外有多个方阵形的插针,每个方阵形插针沿芯片的四周间隔一定的距离排列。根据引脚数目的多少,可以围成2-5圈。安装时,将芯片插入专门的 PGA插座。为使CPU能够更方便地安装和拆卸,从486芯片开始,出现一种名为ZIF的CPU插座,专门用来满足PGA封装的CPU在安装和拆卸上的要求。

ZIF(Zero Insertion Force Socket)
是指零插拔力的插座。把这种插座的扳手轻轻抬起,CPU就可很容易地插入插座中。然后将扳手压回原处,利用插座本身的特殊构造生成挤压力,将CPU的引脚与插座牢牢地接触,绝不会存在操作不良的问题。而拆卸CPU芯片只需将插座的扳手轻轻抬起,则压力接触,CPU芯片即可轻松取出
特点:
可适用更高的频率
插拔操作更方便,可靠性高

BGA球珊阵列式
封装技术关系到产品的功能性,当IC的频率超过100MHz时,传统封装方式可能会产生所谓的“Cross Talk(串扰)”现象,而且当IC的管脚数大于208pin时,传统封装方式有其困难度,因此,除使用PQFP封装方式外,现今大多数的高脚数芯片(如图形芯片与芯片组等)皆转而使用BGA(Ball Grid Array Package)封装方式。BGA一出现便成为CPU、主板上南/北桥芯片等高密度、高性能、多引脚封装的最佳选择。

BGA封装技术又可详分为五大类
⒈PBGA(Plastic BGA)基板:一般为2-4层有机材料构成的多层板。Intel系列CPU中,Pentium Ⅱ、Ⅲ、Ⅳ处理器均采用这种封装形式。
⒉CBGA(CeramicBGA)基板:即陶瓷基板,芯片与基板间的电气连接通常采用倒装芯片(FlipChip,简称FC)的安装方式。Intel系列CPU中,Pentium I、Ⅱ、Pentium Pro处理器均采用过这种封装形式。
⒊FCBGA(FilpChipBGA)基板:硬质多层基板。
⒋TBGA(TapeBGA)基板:基板为带状软质的1-2层PCB电路板。
⒌CDPBGA(Carity Down PBGA)基板:指封装中央有方型低陷的芯片区(又称空腔区)。

特点:
⒈I/O引脚数虽然增多,但引脚之间的距离远大于QFP封装方式,提高了成品率。
⒉虽然BGA的功耗增加,但由于采用的是可控塌陷芯片法焊接,从而可以改善电热性能。
⒊信号传输延迟小,适应频率大大提高。
⒋组装可用共面焊接,可靠性大大提高。

CSP芯片尺寸式
随着全球电子产品个性化、轻巧化的需求蔚为风潮,封装技术已进步到CSP(Chip Size Package)。它减小了芯片封装外形的尺寸,做到裸芯片尺寸有多大,封装尺寸就有多大。即封装后的IC尺寸边长不大于芯片的1.2倍,IC面积只比晶粒(Die)大不超过1.4倍。

CSP封装又可分为四类
⒈Lead Frame Type(传统导线架形式),代表厂商有富士通、日立、Rohm、高士达(Goldstar)等等。
⒉Rigid Interposer Type(硬质内插板型),代表厂商有摩托罗拉、索尼、东芝、松下等等。
⒊Flexible Interposer Type(软质内插板型),其中最有名的是Tessera公司的microBGA,CTS的sim-BGA也采用相同的原理。其他代表厂商包括通用电气(GE)和NEC。
⒋Wafer Level Package(晶圆尺寸封装):有别于传统的单一芯片封装方式,WLCSP是将整片晶圆切割为一颗颗的单一芯片,它号称是封装技术的未来主流,已投入研发的厂商包括FCT、Aptos、卡西欧、EPIC、富士通、三菱电子等。

特点:
⒈满足了芯片I/O引脚不断增加的需要。
⒉芯片面积与封装面积之间的比值很小。
⒊极大地缩短延迟时间。

CSP封装适用于脚数少的IC,如内存条和便携电子产品。未来则将大量应用在信息家电(IA)、数字电视(DTV)、电子书(E-Book)、无线网络WLAN/GigabitEthemet、ADSL/手机芯片、蓝牙(Bluetooth)等新兴产品中。

MCM多芯片模块式
为解决单一芯片集成度低和功能不够完善的问题,把多个高集成度、高性能、高可靠性的芯片,在高密度多层互联基板上用SMD技术组成多种多样的电子模块系统,从而出现MCM(Multi Chip Module)多芯片模块系统。

特点:
⒈封装延迟时间缩小,易于实现模块高速化。
⒉缩小整机/模块的封装尺寸和重量。
⒊系统可靠性大大提高。

分类方法
封装材料
塑料、陶瓷、玻璃、金属等,

封装形式
普通双列直插式,普通单列直插式,小型双列扁平,小型四列扁平,圆形金属,体积较大的厚膜电路等。

封装体积
最大为厚膜电路,其次分别为双列直插式,单列直插式,金属封装、双列扁平、四列扁平为最小。

引脚间距
普通标准型塑料封装,双列、单列直插式一般多为2.54±0.25 mm,其次有2mm(多见于单列直插式)、1.778±0.25mm(多见于缩型双列直插式)、1.5±0.25mm,或1.27±0.25mm(多见于单列附散热片或单列V型)、1.27±0.25mm(多见于双列扁平封装)、1±0.15mm(多见于双列或四列扁平封装)、0.8±0.05~0.15mm(多见于四列扁平封装)、0.65±0.03mm(多见于四列扁平封装)。

引脚宽度
双列直插式封转一般有7.4~7.62mm、10.16mm、12.7mm、15.24mm等数种。
双列扁平封装(包括引线长度)一般有6~6.5±mm、7.6mm、10.5~10.65mm等。
四列扁平封装(40引脚以上的长×宽)一般有10×10mm(不计引线长度)、13.6×13.6±0.4mm(包括引线长度)、20.6×20.6±0.4mm(包括引线长度)、8.45×8.45±0.5mm(不计引线长度)、14×14±0.15mm(不计引线长度)等。

网友:
DIP适合在PCB印刷电路板上穿孔焊接,操作方便

网友:
PQFP这种封装的芯片引脚之间的距离很小,管脚很细,一般大规模或超大集成电路都采用这种封装形式

网友:
    真是好东西,写的很有深度,内容很是专业和权威,学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