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的拼版和工艺边

楼主(2021-09-13):
PCB拼板,主要是为了充分利用板材,从而提高生产效率。
比较简单的是,规则板框的拼板。

如上图的,板框是正方形,很容易就拼了四块板,其中,只需要有一块板有布线,而其它拼出来的板只要画板框就可以了,这样板厂会处理的啦(最好连元件、线都复制过去,这样不易出错)。
对于规则板框中的机械一层中的线,就是Vcut刀割下去的,但是0.4mm的板厚,是无法用Vcut刀割的。
如果是不规则的板框呢?

如上图,用了邮票孔(有五个圈圈的)。我这里用了半径0.4mm,线宽0.127mm的圈圈,圈圈之间的间距大概是10mil左右吧,不要太宽。这样,板厂会在这几个圈圈上面钻几个孔,这样用手就轻易掰断它了。
对于不规则板框中的机械一层中的线,不用Vcut刀割板,而是直接挖空不要的部分,而邮票孔钻孔。
当然,不一定要拼相同的板,不同的板也可以拼在一起的,连接方法,也是直接连接和邮票孔连接两种。
拼板的时候,要注意一下,不要让一些元件影响到旁边的板子,不然无法PCBA了。

如上图中的DVI座,会挡到其它板子贴片,所以正下方的板子,就转了180度。
拼好板之后,还要考虑板子受力是否均匀,不然在PCBA(发到贴片厂贴片的时候),板子可能会断了,这样就无法贴片啦。确实觉得受力不好的话,就加多几条边,用邮票孔连上,但是不要被Vcut刀割了。
给PCB增加工艺边,主要是PCBA的时候会用到,一般在板子的上、下各加一条边就可以了,如果上、下不好加边的话,就在左右加咯,反正用邮票孔,是肯定能加上的。

如上图,给倒了圆角的板框增加了工艺边,其中长的线段,一般要求4mm,而短的,则至少要1mm。

如上图,用邮票孔给不规则的板框增加了工艺边。实物图,如下图所示。

可以明显看出那五个孔,说明贴完片之后,可以用手掰断工艺边。
那么究竟要拼多少块板,比较好呢?
一般也是尽量拼成正方形,这样既考虑受力又可以充分利用板材,而且板子过长的话,容易翘曲。
在网上打样的话,就拼在100mmX100mm以内,而批量生产的话,就要先咨询好价格,再拼了,不同的板厂的价格可能会不一样,尽量做到以最低的成本,生产出最多的板子。
除了上述拼板方法以外,还可以用CAM350拼板,CAM350支持basic脚本,很容易就拼好规则的板子。

网友:
拼版能节约很多空间

网友:
拼版也可以拼不同的板子

网友:
贴完片之后,可以用手掰断工艺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