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PCB修改对策

楼主(2021-09-13):
由于我对altium不是很熟悉,我有个Altium的project, 不对PCB做大的修改,只希望往里面添加几个元件和个别元件替换成别的元件,请问如何完成这一点修改。本来想直接在PCB添加元件,不过Altium铺铜好像不能自动避让。

网友:
这种情况只能去覆铜了

网友:
相当于一部分重画了

网友:
重新去覆铜了

网友:
因为有一个选择没有开,"在编缉过后重新铺铜"

网友:
    多学多问多查多总结

网友(2021-10-27):
    不能自动避让就手动刷新就好了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