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起元件两边的湿润力不平衡的因素有哪些?

楼主(2021-09-13):
引起元件两边的湿润力不平衡的因素有哪些?

网友:
元件的两边焊盘之一与地线相连接或有一侧焊盘面积过大,焊盘两端热容量不均匀

网友:
PCB表面各处的温差过大以致元件焊盘两边吸热不均匀

网友:
大型器件QFP、BGA、散热器周围的小型片式元件焊盘两端会出现温度不均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