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画引脚怎么间隔小点

楼主(2021-09-13):
Pspice画引脚怎么间隔小点?

网友:
乘法器,在ABM库中

网友: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单片机,其实,现在很多的单片机,引脚可以设置为推挽输出,开漏输出,浮空输入等等状态,但是,你设置成浮空输入状态后,单片机的电压就不确定了,不是说非要是0.8v,也有可能是别的值

网友:
看一下别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