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与DSP的接口通讯

楼主(2021-09-13):
系统芯片已经确定是F2812 DSP和 S3C2410,DSP负责数据处理,ARM则负责控制,但由于F2812没有HPI,那么,二者之间的通信是否只能通过双口RAM来解决。请高手介绍它们之间可以采用的连接方式,并针对速度优先推荐一种连接方式

网友:
速度优先,自然是双口RAM最快,
2812解决系统间通信可通过SCI的串口,当然,速度很慢,
同样提供三线制的SPI接口,跟ARM的协议差不多的。

网友:
sp(digitalsingnalprocessor)是一种独特的微处理器,是以数字信号来处理大量信息的器件。其工作原理是接收模拟信号,转换为0或1的数字信号,再对数字信号进行修改、删除、强化,并在其他系统芯片中把数字数据解译回模拟数据或实际环境格式。它不仅具有可编程性,而且其实时运行速度可达每秒数以千万条复杂指令程序,源源超过通用微处理器,是数字化电子世界中日益重要的电脑芯片。它的强大数据处理能力和高运行速度,是最值得称道的两大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