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传输去可以用什么软件仿真?pspice中有什么芯片是电流传输器构成的吗?

楼主(2021-09-13):
电流传输去可以用什么软件仿真?Pspice中有什么芯片是电流传输器构成的吗?

网友:
PSPICE 可以观看电流波形

网友:
霍尔传感器是磁敏集成电路,在磁铁的作用下输出数字电压信号,不是用来做电流补偿的。霍尔传感器是属于数字信号输出,所以在pspice里的应该使用数字电路进行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