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中什么是IC和非IC

楼主(2021-09-13):
IC 俗称芯片 ,指 集成电路 ,电子元器件的分类是很多的 ,像电阻 ,电容这样的单个器件叫做基础器件 ,而芯片这样的 ,是把很多基础器件给集成到一个极小的电路板上 ,这叫做集成电路 ,也就是芯片 !

因此可以把非IC叫做基础元件 ,IC统称为集成电咯 !

它这个的区分主要是根据型号来 ,因为很多IC都有一个行业性的型号 ,如L7805 这是一个电源芯片 ,你在IC里面搜索就只能打L7805搜 ,而在非IC的类目里就要打入电源芯片 。

而对于如,红外线接收头这样的器件  ,因为其型号较多 ,很多客户寻找的时候 ,不是按照型号来找 ,那就只能在非IC类目里面 ,打入红外线接收头 ,再进行寻找 !如果你知道一个型号 ,如:深发科技的 HS138-W  ,那么你就可以直接敲入HS138-W在IC类目里寻找了 !

网友:
电容这样的单个器件叫做基础器件 ,而芯片这样的 ,是把很多基础器件给集成到一个极小的电路板上 ,这叫做集成电路 ,也就是芯片

网友:
IC统称为集成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