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kill怎么输出0x00到文件?官方说明书中的putc,这个功能不能使用

楼主(2021-09-13):
    fi = infile(filepath)fo = outfile(strcat(filepath ".bin))

    while(c = getc(fi)
            num = num + 1
            if(charToInt(c) != 0 then
                    fprintf(fo "%s" c)
            else
                    fprintf(fo "%s" intToChar(0))
            )
    )

    c = getc(fi) 可以依次读取十六进制数(确切说应该是八进制数)
    fprintf(fo "%s" c) 可以依次输出到新文件
    但是对于 charToInt(c) == 0,也就是0x00,或者说\000,就不会输出任何内容

    fprintf(fo "%s" intToChar(0)) 也是不行
    有什么办法可以输出0x00

网友A:
    需要看规格书中怎么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看规格书中怎么操作

    规格书有建议用putc(1 poport)

    但事实上,却是
    E- *Error* eval: undefined function - putc
    putc这个功能未定义

    fprintf(fo "%s" intToChar(1))
    用这个可以输出0x01到文件,但是
    fprintf(fo "%s" intToChar(0))
    却没有输出任何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生:
    先說明有沒有資料, 只能用==> t/nil
    資料有空白鍵, 沒數字, 不等於0. 但你可以先給變數設定成0.

    版主大大,不是很理解您的意思
    我是要修改二进制文件
    目前,输出 0x00 和 0x10 有问题
    这两个 ascii 对应的分别是
    0000 0000
    NUL
    空字符(Null)

    0000 1010
    0A
    LF
    换行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