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求助 DDR DQ 波形问题

楼主(2021-09-13):
请教下各位,我在做DDR 仿真的时候,DQ 波形 存在三态,找不到原因改善。有0电平,有1.50电平,有0.75V 电平。有调整激励的IBIS 模型以及DDR ibis 模型型号,有选择加ODT DCI ,但是DQ 依然是三态,类似框选地方电压变成了0.75V 。

网友A:
    感觉像是软件异常,你用外部电源驱动试试,不要用internal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像是软件异常,你用外部电源驱动试试,不要用internal电源!

    就是用外部电源的,选择ibis 的各种模型都有尝试,

网友B:
    检查下是不是数据速率设置过高了,数据码型是什么,然后最好能看下眼图情况,还有走线的阻抗,还有你换的IBIS是单独DDR芯片的还是控制器也换了的

楼主:
    这是ddr3 ,dq速率设置为1866mbps ,码型设置 prbs. Seed 设置为rand

楼主:
    Clk 速率设置为933mbps

楼主:
    Ddr 模型不变,变得是fpga 的

楼主:
    采用MT41J128M16JT, DQ--- DQ_40_ODT40_1866, DQS --- DQS_40_ODT40_1866 CLK--- CLKIN_1866 ADDRESS--- INPUT2_1866

楼主:
引用 楼主:

图片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图片

就是这个图片

楼主:
    图片不能发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下是不是数据速率设置过高了,数据码型是什么,然后最好能看下眼图情况,还有走线的阻抗,还有你换的IB ...

    能指导下吗,整了半个月了,这个波形都没法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指导下吗,整了半个月了,这个波形都没法正常

你仿真工具是什么,看的波形是哪一端的,是读模式还是写模式,用的什么码型。如果可以,看下眼图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仿真工具是什么,看的波形是哪一端的,是读模式还是写模式,用的什么码型。如果可以,看下眼图情况。

仿真工具是 siwave ,波形是DDR 接收端的,好像仿真没有特别说明是读还是写模式。码型操作如附件截图。眼图的UI 是按正常算吗

网友:
应该可以直接打开看眼图的,不需要你手动计算的,你有试过降速跑么,是不是波形还是这样。

楼主:
有尝试过降速,1.6gbps. 1.033gbps,波形依旧

网友:
不知道是否可以学习

网友(2021-11-23):
    三态我也遇见过,我排查结果是电容导致的,经常会出现一个边沿信号先给电容充电,电容饱满之后才会继续升压传输信号,把电容去掉就好了。但实际中电容不应该会导致这样的情况,我也没排查彻底,我推测应该是电容S参数的频段不够宽。

楼主:
    软件的问题,更换软件版本ok

网友C:
    看的是DIE处的波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的是DIE处的波形吗

软件故障

网友(2023-08-01):
引用 楼主:
软件故障

    请问是哪个版本?我也遇到类似问题,找不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