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LC的输出滤波电容怎么决定的?

楼主(2021-09-14):
LLC的输出滤波电容怎么决定的?

网友:
    详细的计算公式我忘了。一般取输出电流的0.4-0.5倍作为电容的工作承受电流。假如输出为20A,那么电容上要承受的电流为8-10A,如果某规格的电容相应工作频率最大承受纹波电流为2A,我们需要4-5PCS方能符合要求。这个电流计算取值和LLC工作在什么电流模式有一定关系,深度连续模式取小值,断续模式取大值。尽量留足余量,搞好散热。因为电容承受的最大纹波电流和本体温升有关,一定条件下,和温度成反比,和工作频率成正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