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A3.0的布线规则,与2.0的差别有哪些?

楼主(2021-09-14):
SATA3.0的布线规则,与2.0的差别有哪些?

网友:
SATA 2 和 SATA 3 之间没有设计差异。 根据定义,SATA 2 是带宽高达 3 Gb/s 的数据交换接口,而 SATA 3 提供高达 6 Gb/s 的数据交换速率。 两种规格都有一个七针连接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