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2012运行Layout仿真时提示错误:License not available。怎么解决

楼主(2021-09-14):
ADS2012运行Layout仿真时提示错误:License not available。怎么解决

网友:
    很简单,购买所需功能的License即可

网友:
    License not available 就是说你的破解软件破解的是不完全版本,建议你重新找个和谐方法或者 下载其他版本的可以完全和谐的,重新来layout仿真。

网友:
    这种情况在破解版的 ANSYS中经常出现,解决方法很简单,就是重启License。
首先,需要打开任务管理器: ( Ctrl + Alt + Del ), 然后在其中找到 Services 条目,点击。

网友:
    看一下别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