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R bagge拾音器分析-遇见非常规封装为SOT-23的晶体管

楼主(2021-09-14):
    各位大佬有用过SOT-23晶体管但输入端在C级或者是D级的吗?信号经过该晶体管反相放大了4倍。

    具体实物

    具体实物

网友A:
    耗散功率0.625W(贴片:0.3W)   集电极电流0.5A   集电极--基极电压40V   集电极--发射极击穿电压25V   集电极-发射极饱和电压 0.6V   特征频率fT 最小150MH   按三极管后缀号分为 B C D档 贴片为 L H档   放大倍数B85-160 C120-200 D160-300 L100-200 H200-3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耗散功率0.625W(贴片:0.3W)   集电极电流0.5A   集电极--基极电压40V   集电极--发射极击穿电压25 ...

高手可否给具体型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