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串行信号的仿真设置问题

楼主(2021-09-14):
    在仿真串行信号的时候,如图的链路。仿真TX信号,中间进行TX 信号的链接,然后在RX模块上设置probe,最终得到TX的眼图结果。那么RX信号的眼图中间还是RX信号的链接,probe还是设置在RX 模块上吗?之前问其他人说,仿真RX的眼图时,要把图中的TX 模块和RX 模块交换位置,probe还是设置在RX模块上,也不知道对不对.@dzkcool

网友A:
    要得到眼图的话,不需要设置Probe,默认就是会显示波形、眼图等结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得到眼图的话,不需要设置Probe,默认就是会显示波形、眼图等结果的

如果没有probe,看到的眼图是哪个位置的

网友:
    接收芯片内部的

网友:
    眼图是RX上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