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为什么要接cpld

楼主(2021-09-14):
有的DSP外围电路 把输出的PWM 信号接到cpld 上 然后再通过CPLD 输出的PWM 信号来驱动 功率开关管 不知道 有什么作用

网友:
CPLD都是一些逻辑电路,PWM从DSP输出进入cpld做一些逻辑关系再输出给逆变器,这些逻辑关系和你硬件软件有关,采用这样是为了起保护作用,比如电路出现硬软件故障,一定要阻止pwm送往逆变模块,这样很危险。

网友:
电压转换, 驱动加强, 逻辑保护(防直通等)

网友:
CPLD能完成很多逻辑功能,而且速度快,延迟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