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布局图和原理图的关系

楼主(2021-09-14):
他们是什么关系呢?是像原理图和PCB的关系吗?

网友:
电磁兼容&安规论坛 (10)

网友:
原理图只是描述电路的工作原理,百而ADS中版图的设计是将原理图中的电路设计为实际的电路,会考虑电路的走线,元件的放置等制作电路时所考虑的问题。他们度的关系是,首先,要有原理图,才知道电路时如何工作的,用到了什么理论。其次会考虑如何将原理图中的电专路变为实际的电路版,这个过程属中会用到ADS,使用ADS绘制版图并进行仿真,仿真和预想结果后,便可以进行加工制作成相应的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