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系统的核心芯片一般有哪些?可以怎么分类?

楼主(2021-09-14):
嵌入式系统的核心芯片一般有哪些?可以怎么分类?

网友:
如果是单个DSP的话,可以使用VirtualLogix的软件,在DSP上虚拟出一个Linux操作系统出来,就可以实现系统级嵌入了。
DSP本身开发环境是CCS,支持C、汇编以及混编等

网友:
power pc,intel x86,mips,arm 等芯片。根据不同的行业 用的系统也不一样,普遍的有linu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