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去判断贴片电容的使用可行性?

楼主(2021-09-14):
    任何产品从设计到上线都有一个过程,其中每一个环节都很重要。从设计、选材,然后组装,测试,上线,可以说是缺一不可。疏忽掉任何一个环节都有可能导致全盘崩溃,所以需要相关技术人员仔细仔细再仔细。今天就关乎于其中比较重要的测试环节来讲讲,该如何去测定贴片电容的可用性和好坏,这里面可有大学问,接下来就请诸位静听。
    对于贴片电容这种精细的元器件,首先要测定表面压力,通过使用压力表和一定额量的电压,来看看电表上的指针有没有摆动,通常是将电表的红色接口接到直流电触控,黑色接口接到电容的前段。准备工作就绪之后,就可以开始输入电流,一般来说,一款正常的贴片电容在有直流电输入的瞬间,电表会出现一定幅度的转向,摆动的幅度和贴片电容的容电量成正比,通俗情况下应该是越大越好,至于该如何去选择就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判断了。如果说是不摆动的,那么产品就已经失效了。如果是摆动一下然后归为的说明产品处于半失效状态,可能是外表出现破损。以上这些情况需要根据测试现象来分析判断,确定产品的测试结果再来调整上线,能够很好的避免出现亏损现象。
    更多相关贴片电容其他产品资讯的内容请认准欧凯鑫锐科技,欢迎前来咨询

网友:
能让各个芯片模块能够不承受干扰而正常工作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