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接地的问题

楼主(2021-09-14):
    今天看到一款产品里电路板的接地,想和大家请教一下。产品的电源输入是市电220V交流电,通过AC-DC电源模块转成+24V直流电压。+24V直流电压再通过线缆送到各个电路板作为输入电源。电路板上的具体电路图如下:
图片里显示的是PCB上DC-DC电源电路的一部分,其中网络+24VDC就是AC-DC输出的电压,通过PCB上自恢复保险丝F1和共模电感滤波器T1后作为DC-DC(LM2576-5)的输入电压。可以看到图中有两个地网络:PE-GND和GND,而且两个地在PCB上并没有任何电气连接。PE-GND只在上图所示的电源输入处有使用,其他电路的地网络都使用的是网络GND。此外,在PCB设计中对PE-GND也做了特殊处理,如下图:

    也许截图看的不是很清楚,这里说明一下,主要是在PCB的顶层和底层都使用PE-GND网络在电路板边框位置做了铺铜处理并通过螺丝与整机的大地相连。
    通过下面放大截图可以看的清楚一些。

上面放大截图是PCB的右下角,角落上有一个螺丝孔周围铺铜的网络是PE-GND,靠近里面位置的铺铜是玩网络GND

    我就是想知道在原理图中设置两个不同的地网络,用意何在?为何不能统一用一个GND网络?不知道这是否与隔离或保护有关。
此外,在PCB设计中为何用PE-GND网络在PCB四周铺铜,这样做的目的又是什么?
希望大家多提供参考意见,谢谢!

网友:
    用一个GND那么共模电感的作用就消失了好多

网友A:
PE-GND作为屏蔽地,通过螺丝孔和外壳相连,作为共模干扰和静电的泄放路径,可以改善EMC性能,原理图中的共模电感输入端和输入口的TVS管接PE-GND就是这个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E-GND作为屏蔽地,通过螺丝孔和外壳相连,作为共模干扰和静电的泄放路径,可以改善EMC性能,原理图中的共 ...

    感谢你的回复,所以根据你的理解,原理图中的PE-GND和GND两个网络是不应该有电气连接的,是吧?
    那请问在PCB设计中用网络PE-GND在电路板四周做铺铜的目的又是什么呢?仅仅是用来屏蔽的吗?
    另外,在一块电路板原理图中我看到直流电机驱动的输出端连接了PE-GND网络,请问这里为什么就可以连接PE-GND而不连接GND网络呢?是因为直流电机驱动的输出端干扰比较大,怕影响到GND网络所连接的电路,如单片机,运放等等吗?

网友B:
    共模电感隔离开GND和PE-GND,如上所说的PEGND是屏蔽地,接机箱的外壳,这样可以减小外界的干扰,比如静电、雷击等。电机的供电电压一般比较高,地线回路的噪声也比较大,一般都是通过光耦继电器隔离,以免对板上其他小信号造成影响。

网友A:
    PE-GND和GND在共模电感处可以连接在一起,即使没有共模电感,一般也会用高压电容做桥接,主要是PCB布局上要做好设计,保证干扰或者静电导入的路径优先从PE-GND导入到外壳上。
四周的铺铜一般是做屏蔽作用,对高速板会有一些作用,或者需要结合外壳结构才能更有效果。
    你原理图的设计应该是把电机驱动放大系统都使用PE-GND,控制系统都使用GND,这样是为了防止电机的干扰影响控制系统,如果板上的这两种GND没有任何连接,建议预留一个高压电容做两个GND的连接,根据场合决定是否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共模电感隔离开GND和PE-GND,如上所说的PEGND是屏蔽地,接机箱的外壳,这样可以减小外界的干扰,比如静电、 ...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让我涨了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E-GND和GND在共模电感处可以连接在一起,即使没有共模电感,一般也会用高压电容做桥接,主要是PCB布局上要 ...

感谢你详细的回复,日后还多多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