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板硬件调试和单元测试方案文档的几个疑问

楼主(2021-09-14):
1、此处过冲电压有效值如何计算?

2、此处各待测信号的信号类型如何区分?

3、此处建立时间tsd保持时间thd如何计算?

4、此处OSC_OUT和OSC32_OUT信号的频率如何取得?

网友:
从最基本的指标定义入手,

过冲是第一个峰值超出设定值的比例,
图上第一个峰值也是最大值3.933V,设定值3.3V,过冲就是19.18%;

这里的电压有效值在示波器里相当于测量的顶端值,网上找下关于示波器顶端值及各个测量值的定义解释就明白了;

时序问题的建立时间原则上是指的采样时钟沿(上升沿或双沿)到来前数据稳定的时间,
保持时间原则上是指的采样时钟沿(上升沿或双沿)到来后数据保持不变的时间,

查询I2C接口的协议知道,保持时间定义的是下降沿后数据保持不变的时间;
根据这个定义,结合图上的测试数据,就知道建立时间为16.3-14.6=1.7us,保持时间为19.5-17.9=1.6us;

OSC_OUT和OSC32_OUT的频率值看测量结果图片上可以直接读出来啊。

以上的这些分析测量结果的问题,背后有很多需要了解和查询掌握的知识,
线索都是有的,大家要学会一点点深入去研究,
掌握解决问题的方法本身才是我们要重点传达给大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