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滤波和低通滤波器滤波的区别是什么呢?

楼主(2021-09-15):
电容滤波和低通滤波器滤波的区别是什么呢?

网友:
低通滤波主要是过滤高频信号,滤波电容是指安装在整流电路两端用以降低交流脉动波纹系数提升高效平滑直流输出的一种储能器件

网友:
简单理解一个是储能,一个是滤波

网友:
    我也想了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