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FPC连接器

楼主(2021-09-15):
FPC连接器是电子产品中经常用到的一种连接器,应用范围多为各种电子产品上的PCB板,形状通常为矩形,制作工艺一般是使用冲压和注塑工艺,有防爆特性。FPC连接器上的接触件材质常用磷青铜。
FPC连接器在pcb上的连接是通过焊接的方式,将加热的烙铁把焊锡丝加热融化,用助焊剂将其流入被焊金属之间,用镊子固定,等冷却后就形成了牢固可靠的焊接点。
FPC连接器需要通过测试才能应用,用弹片微针模组做连接的媒介,可用来传输电流和联通信号,不仅能快速过流还有着稳定的连接性,可使测试效率提高。

网友:
FPC连接器是电子产品中经常用到的一种连接器

网友:
FPC连接器在pcb上的连接是通过焊接的方式,将加热的烙铁把焊锡丝加热融化,用助焊剂将其流入被焊金属之间,用镊子固定,等冷却后就形成了牢固可靠的焊接点

网友:
FPC连接器需要通过测试才能应用,用弹片微针模组做连接的媒介,可用来传输电流和联通信号,不仅能快速过流还有着稳定的连接性,可使测试效率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