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射频电路主要应用到哪些产品中

楼主(2021-09-15):
我是新到公司的业务员,公司生产的微波介质滤波器说是主要应用到RF射频电路中,我想问下都是哪些产品会有射频电路

网友:
根据频段不同应用场合不同,微波传输设备、雷达、短波超短波通信机、手机、移动基站前端设备、广播设备等。
  射频电路射频简称RF射频就是射频电流,它是一种高频交流变化电磁波的简称。每秒变化小于1000次的交流电称为低频电流,大于10000次的称为高频电流,而射频就是这样一种高频电流。有线电视系统就是采用射频传输方式的
  在电子学理论中,电流流过导体,导体周围会形成磁场;交变电流通过导体,导体周围会形成交变的电磁场,称为电磁波

网友:
根据频段不同应用场合不同,微波传输设备、雷达、短波超短波通信机、手机、移动基站前端设备、广播设备等。

网友:
从参数上来说,就是截止频率比普通的三极管高,适合于工作在高频的rf电路中。 一般是用作无线电发射、接收机的场合,当然如果是无线电遥控也可以采用。比如著名的d40、d50、d80就是,它们用在发射机中的时候,效果要比普通的三极管好得多。 npn和pnp是管子的极性,一般npn的用的较多。vced是管子的集电极对发射极最高耐受电压,最后一个是典型工作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