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使用XtractIM提取芯片封装模型问题

楼主(2021-09-15):
刚学仿真,想做USB的眼图仿真,在使用XtractIM提取芯片封装模型时,是从软件自带的封装里面进行提取(只要和实际使用的器件封装类型一致就行?),还是需要让芯片厂家提供。
比如下图是PCB使用的芯片封装,右图这样选对吗?谢谢有经验的给指导下。

网友A:
    原则上来说要让芯片厂家提供,仿真结果可信度才高。但是厂家不一定会提供,这时候可以用同类型器件的封装来替代,仿真结果用于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则上来说要让芯片厂家提供,仿真结果可信度才高。但是厂家不一定会提供,这时候可以用同类型器件的封装来 ...

谢谢,我再问下,比如我的封装是LQFP40,那提取封装模型时是要完全一致,PIN脚也一样,还是只要是LQFP就行。谢谢啊。

网友A:
    当然要完全一致啊,否则封装内的管脚寄生参数是完全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要完全一致啊,否则封装内的管脚寄生参数是完全不一样的

    谢谢,如果系统默认的没有,除了管厂家要数据。还有别的方式吗?非常感谢~~

网友(2022-04-12):
    正常厂家要,没有就自己评估rlc的可能范围